楼主(2006-03-23):
各位大师,我经全桥整流并滤波将220V交流整成直流,当我接负载10K的电阻时,将电阻烧毁,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经计算电流应该达不到烧毁电阻的值。

网友A:
电阻的功率太小,承受不了大电流。

楼主:
请问,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阻呢?这个电路我是用来加在压电陶瓷上的,用电阻来做下试验,以免烧毁压电陶瓷,那么当我将高压加在陶瓷上时,用什么样的电阻来限流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