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3):
将市电全桥整流滤波后,它的负载能力怎么计算,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之间有什么影响吗?本人初次做高压电源,请各位赐教!!谢啦!

网友A:
一:看二极管的最大整定电流。
二:一般是电容量和电感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具体的计算倒不太清楚。如果负载较大,多采用LC型滤波。

楼主:
整流二极管的整流电流小的话所产生的浪涌电流就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