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3):
在自己设计的电源中,接通的瞬间浪涌电流很大,将保险丝都烧断了,请问有何办法可以减小浪涌电流,谢谢!

网友A:
加浪涌吸收电路,看它的产生源头是哪里。成品的开关电源一般都有共模抑制滤波,很多有压敏电阻吸收浪涌。

楼主:
据我了解,共模抑制电路不是滤掉高频杂波的吗?它对于较小浪涌电流有什么帮助吗?

楼主:
据我了解,共模抑制电路不是滤掉高频杂波的吗?它对于减小浪涌电流有什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