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6-03-23):
请问各位大侠,今天在小日本的GP触摸屏中上载了画面,比如在Ntag,ktag中,数据格式为16进制,在显示格式中能设置小数点位数,我试了,不能设置小数,不知道它们如何搞得,望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应。

网友A:
你应该看看使用说明书

网友B:
破玩意,我记得好象不能显示小数.做两个显示元件,一个显示整数,一个显示小数.中间加一个点.

网友C:
破玩意,我记得好象不能显示小数.做两个显示元件,一个显示整数,一个显示小数.中间加一个点.

瞎說八道!搞清楚再來。

网友D:
ky可以显示小数的....
看了书就知道,后者研究一下键盘输入显示部件...

楼主(2006-05-01):
请问楼上是如何实现的,我问了上海技术支持说不能显示。HPWANGCHENG@YAHOO.COM.CN

网友E:
可以显示小数,不过实际数据是不是小数的.

用p TAG也可以

楼主:
楼上的朋友,用十进制可以,用十六进制不行,小数位根本不能显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用十进制可以,用十六进制不行,小数位根本不能显示?

这个当然,16进制哪来的小数?但是界面里设的为10进制时,到PLC就转成16进制了

网友F:
能够显示小数,这是屏最基本的功能,4楼的别误人子弟!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破玩意,我记得好象不能显示小数.做两个显示元件,一个显示整数,一个显示小数.中间加一个点.
不会不要乱讲。

楼主(2006-06-07):
楼上的大哥,图是怎样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