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06-03-23):
大家好,小弟最近遇到一件烦心事,我公司几台设备上的三菱PLC 输入点经常损坏,输入信号由光电开关供给,电压为DC24V,在此求助各位高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如果电压没有异常的话输入点是不容易烧毁的;
检查一下光电开关,还有你的PLC用了多久了?

网友B:
光電的電源一定要是plc的電源,并且要npn輸出負極的那種才可以,否則就是有好戲看了

网友C:
应该输入异常引起,最好还是检查光电开关,看是不是24V

楼主:
谢谢大家,电压是DC24V很稳定,PLC用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光电开用在其它PLC上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