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3):
像交通灯的循环亮灭如果要用PLC来实现控制该怎么做?
单用计时器是否能实现?

网友A:
用计时器,加输出控制块,坎套循环可以实现 。几个或单一路口可用PLC控制器就能实现。但对交通路口多协调控制用小型PLC控制系统比较好。

网友B:
如果通断的周期是一样的话,用"循环移位指令"实现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C:
单用计时器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