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继电器输出plc能否用来控制步进电机?
我要用plc的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但是plc不具备晶体管输出模块,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把plsy的频率降低,能不能采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来控制步进电机。还是不具备晶体管输出的plc就不能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对步进电机的转速要求不高),

网友A:
简单,将PLC继电器输出端继电器拆掉,换成光藕或晶体管输出,搞定

网友B:
把PLC继电器输出端继电器拆掉,换成光耦或晶体管输出,如三菱FX1N40MR输出是16点费用大概需要多少?能告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