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各位大侠:
      小弟问个小问题?
请教教 谢谢!!!

我有700W的加热管 15根  现在要选线  我选了6#的线 但是6#的线的单股只有4。1平方米  请问能不能用呀?我还要求要有点耐高温  *(就是说要放在高温旁边的)。。

请各位大侠  指导指导 谢谢啦

拜托教我怎么选  用什么公式 依据是什么?

我的邮件:huangyanjiang113@yahoo.com.cn
vqq :25449407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55555555555

拜托了

网友A:
你查一下做远红外加热的厂家的资料
他们有这样的线,以前用过,里面是纤维和云母结构耐温800度

楼主:
那导线的电流怎么算呢??

用什么公式算 依据??

就比如 我有4.1平方米的线(单根)  该根线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为多少呢???

网友B:
问的太简单了也不好回答。
用三相电线平方够了用单相的话肯定不行。有专门的高温线卖。楼主可以考虑用高温线把电热管接线引出来再用普通线接。

楼主:
好方法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谢谢你

不过  算怎么算的公式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