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有块板子只要一启动电机,继电器工作 上端电路保护就跳闸  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短了
大家 帮帮忙!!!先谢了

楼主:
和电机启动电容有关系么?  在线等回复  再谢!!

网友A:
请你把原理图给出,好分析问题.我的邮箱为myw456@163.com

网友B(2006-05-22):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电路中有虚接的地方,在大功率负载时,也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