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现在我用PLC与一个仪表进行通讯,设定的的是4000,但PLC显示只有3900,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可以调增益哦.

网友B:
调节增益与偏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用PLC与一个仪表进行通讯,设定的的是4000,但PLC显示只有3900,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肯定输入达到20mA了吗?

楼主:
肯定,我都量过了.

网友C:
可以用DA模块的输出去作AD模块的输入信号,调节AD模块上的增益和偏置电阻。高、中、低点反复多调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