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请教, 有哪位大哥知道电线上标明的额定电压 如300/500v 中的两个数值如何理解?

楼主:
怎么都没人知道!

网友A:
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是最难的,
看到这两个数的第一反映都是300————500均可用,但具体的解释应该在国标里

楼主:
但我想额定电压应该只有一个, 怎么可能300————500均可用呢?

网友B:
指的是U0/U的电压

网友C:
我想应该是对地300相间500

网友D:
我同意五楼的意见。

网友E:
应该是护套线吧?

网友F:
谁说的对??????????我也想知道

楼主:
5楼的朋友能解释一下U0/U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G:
500V是适用500V以下电路
300V 就不知道了

网友H:
意识就是该线可以使用于300V-500V之间的额电压.

网友H:
意识就是该线可以使用于300V-500V之间的额电压.300V以下的也可以使用,但是用于300V以下的就属于大才小用了.

网友I:
不清楚,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