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谢谢各位大侠了!!!
大概多少价位呢?

楼主:
在网上查了下,感觉USB_422的转换器比较多,象Model2206,IR-1401系列。不知道上面两种哪种比较好呢?价格好像也没有找到

楼主:
哪位大侠推荐一款USB转422的转换器啊?

楼主:
请问我想由PC机牵出一422接口,是用232转好还是USB转好?
这2种都有转换器卖,选哪种好呢?~~
大侠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