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手上有一台富士5000 p11变频器(200KW),上电后无故障显示,启动1s后报警,直流接触器不吸合后故障停机,显示欠压,检查输入端电压正常,怀疑主板有问题,请问该从哪里入手检查?

网友A:
先查驱动板上的快熔,再查接触器的辅助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