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我这边有一个关于用LOGO的设计做一个控制用(气纲--不知是不是这样写)输出有四个输出端Q1、Q2、Q3、Q4 第一动作完Q1处于高电平状态(时间要等Q4周期结束后复位) 几秒后第二个动作开始Q2处于高电平状态 接着Q3、Q4,其中Q1高电平时间最长接下来Q2依次类推、Q3、Q4。不知大家听清楚了没 现在最头疼的是 我Q1用通/断岩石继电器控制,Q2控制不可以实现 ,不知怎么做希望大家帮忙解决!!!!!
 还有一点就是看了半天的LOGO手册还是搞不明白到底那些通/断继电器 、接通延时、。。。等等怎么用啊 会乱掉;;;;;

网友A:
你直接用logo的编程软件模拟一下就可以知道每个的区别了
你以上的控制,直接可以在每个输出的后面加一个接通延时的定时器,然后在窜起来;
如:Q1--T1--Q2--T2--Q3--T3--Q4--T4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