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是简述网络在现代自动化控制理论中的应用。分别从网络控制的特性、组成、应用、优点和发展方向等方面加以论述。主要是介绍罗克韦尔AB公司和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网络产品。并以炼钢转炉自动控制系统为实例,介绍自动化控制网络理论在该自动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一、 网络引论
      网络技术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技术之一。由于世界的快速发展,对信息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信息的快速传递与网络密不可分,所以网络得到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二、 自动化控制网络的类型
      在现代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由于对自动化控制的要求越来越高,数据之间的通信已不再局限于可编程控制器(PLC)内部之间的交换,已发展到PLC主机与PLC主机、PLC主机与上位机、上位机与上位机之间的数据交换,而且不只是交换,对交换的速率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可见,离开了网络,自动化控制理论得不到发展,自动控制技术受到局限。所以说,网络在自动化控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得到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而且日趋标准化。
     在自动化控制领域内,有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自动化产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如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S5和S7系列PLC产品;罗克韦尔AB公司的SLC5和Logix系列PLC产品;施耐德公司的Quantum系列PLC产品。而网络的种类也很多:INDUSTRIAL ETHERNET工业以太网、DEVICENET设备网、CONTROLNET控制网、DH+网、PROFIBUS网、MPI网、MB+网、远程I/O网、TCP/IP以太网等等,每个公司可以根据自己特点采用适合自己的网络:西门子多用MPI网、PROFIBUS网、DEVICENET网和ETHERNET工业以太网;AB公司多用DH+网、CONTROLNET网、DEVICENET网和ETHERNET工业以太网;施耐德自动化公司多用MB+网、远程I/O网、TCP/IP以太网。
     三、 自动化控制网络的特性
     现代自动化控制中,经常需要在PLC主机与上位机、PLC主机与PLC主机、PLC主机与远程I/O之间传输交换数据。而它们往往又不在同一地点,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与网络的连接接点数、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等因素有关。 下面以有代表性的ControlNet控制网、PORFIBUS现场总线网和ETHERNET工业以太网为例,谈谈自动化控制网络的一些常用特性。
    网络的OSI参考模型分为七层: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运输层、会话层、表示层和应用层。而一般来讲,控制系统网络可分为3层:信息层、控制层和设备层(传感/执行层)。INDUSTRIAL ETHERNET工业以太网工作在信息层;ControlNet控制网工作在控制层;PORFIBUS现场总线网工作在设备层。
    ControlNet控制网络是符合IEC61158 Type 2 标准的一种高速确定性网络,用于对时间有苛刻要求的应用场合的信息传输。 它为对等通信提供实时控制和报文传送服务。它作为控制器和I/O设备之间的一条高速通信链路, 综合了现有各种网络的能力。CONTROLNET网支持管理/过程(控制器与HMI之间)、点到点和I/O网络的通信. 用于PLC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网络。它可连接拖动装置、串并行设备、工业PC、人机界面等。它还可以沟通逻辑控制和过程控制系统,传输速率为5Mbps,可寻址节点为99个,同轴电缆传输距离为3km,光纤传输距离为30km,它支持冗余结构。通过冗余或单通信介质,数据传输速率为5Mbits/s。传输介质是RG6同轴电缆,通过BNC连接器和CONTROLNET总线连接。通过使用光纤中继器,      CONTROLNET最远可传输10KM,使用同轴电缆和中继器,最远可传输6KM。同轴电缆每段最大长度为1KM(根据所使用的三通连接头和引线所决定),光缆每段最大长度可达3KM(根据使用的光纤等级决定)。每一个控制级网络段可以连接6个非冗余或4对冗余的控制器。通过I/O网络,每一个处理器可以支持8个I/O机箱。

   最彻底和最完善的分布式系统是开放的现场总线。PROFIBUS-DP是设备层现场总线, 用于控制器(如PLC、PC、NC)与现场控制设备(如驱动器、检测设备、HMI等)之间的通信总线。PORFIBUS-DP已形成自动化世界范围的标准,因为它能满足工业控制的一切要求,它符合DIN19245和EN50170标准(前者是德国标准,后者是欧洲标准),对SIEMENS和多达240个生产商的现场设备开放,因而用户又充分的选择余地。ROFIBUS-DP允许的距离可达23KM,能容纳的节点多达125个,它相应快节,工作可靠,此外,不仅每个单独的节点均能作为 发送信息,且任一个网点如出现故障,所有节点能正常工作,不受影响。

     传统的控制系统在信息层大都采用ETHERNET以太网,而在控制层和设备层一般采用不同的现场总线或其他专用网络。目前,以太网已经渗透到了控制层和设备层,几乎所有的PLC和远程I/O供应商都能提供支持TCP/IP的以太网接口的产品。工业以太网(INDUSTRIAL ETHERNET)能够与普通的以太网卡连接,使用方便;市场上的以太网卡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所以采用工业以太网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工业以太网的频带宽,传输速率快,由最初的10Mb/s到100Mb/s乃至1000Mb/s的升级;工业以太网具有以太网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工业以太网因为采用由IEEE802.3所定义的数据传输协议,它是一个开放的标准,从而为PLC和DCS厂家广泛接受,与现场总线相比,工业以太网还具有向下兼容性。工业以太网的接点数最大超过1024点,传输距离,电气可达1.5km,光学可达200km

楼主:
由于工业以太网具有交换、全双工传输、实时数据的优先级、带宽由10Mb/s到100Mb/s乃至1000Mb/s的升级,使以太网成为工业自动化网络中首选的传输方式,现在已成为现代自动控制系统的发展方向。

下面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对以太网、控制网和现场总线网作一个比较(以罗克韦尔公司产品为例):
ETHERNET/IP ControlNet DeviceNET
最大分段长度 10,000m 1Km(同轴电缆),3Km(光纤) 100m,250m,500m
最大长度 无限 30Km(同轴,光纤或二者混用) 4Km(带中继器)
最大接点数 1024 99 64
通讯速率 10Mbps,100Mbps 5Mbps 125Kbps,250Kbps,500Kbps
通讯介质 同轴电缆,双绞线,光纤,无线 同轴电缆,光纤 两对双绞屏蔽线
冗余介质 有 有 无
标准 IEEE802.3 IEC61158
CENELEC EN 5010 IEC62026  CENELEC EN 50325
中国国标GB/T18858.3-2002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以太网在传输速率和传输距离,以及接点数和通讯介质的灵活性选择上都有较大的优势,所以以太网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控制网与现场总线网在与可编程控制器、智能设备和现场总线连接上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四、 自动化控制网络的组成
    一般来说一个自动化控制网络既包括硬件部分,又包括软件部分。

   硬件部分:与PLC的接口模块(网桥)、网络中继器、网络适配器、网络接头(分接器)、通信电缆、终端电阻等。

   软件部分:网络组态软件、网络驱动程序、网络协议、网络连接程序等。

   以罗克韦尔AB公司的RSLogix系列的PLC产品为例构造一个CONTROLNET网,如果主机架采用1756系列的模块,远程I/O机架采用1794系列的非离散I/O模块,组建一个CONTROLNET网需要硬件:

 1756-CNB(网桥):用于主机CPU与控制网链路的信息交换。
 1794-ACN15(适配器):用于控制网与1794系列I/O模块交换信息。
 1786-BNC(电缆连接器):使干线电缆段与分接器的BNC标准连接器相匹配。
 1786-XT(端结器):75Ω电阻端结器,安装在每段的末端,保证控制网电缆系统正常工作。
 1786-TPS(分接器):将设备连接到网上。
 1784-KTCX15(网卡):连接工控机(工作站)与控制网。

   软件部分:
 RSNetWorx:控制网组态软件。
 RSLinx:网络通信软件。
 RSLogix5000:PLC编程软件。

如附图一所示

    五、 网络在自动控制中的应用实例

   网络在冶金系统自动控制中的应用很多。下面是炼钢转炉的自动化控制网络的配置图例(见附图二)。

   从图中可以看出该网络系统既有主干网,又有支网。主干网采用总线结构,支网(远程I/O网)采用树型结构。若用SIEMENS公司的网络产品来配置此系统,主干网可采用PROFIBUS网,也可以用工业以太网ETHERNET;远程I/O网采用PROFIBUS网或DEVICENET网。若用AB公司的网络产品来配置此系统,主干网可采用CONTROLNET网,也可以用工业以太网ETHERNET;远程I/O网采用CONTROLNET网或DEVICENET网。

    由上可以看出网络的配置比较灵活,可以用很多方式来配置一个系统。即可以采用单一的网络方式,也可以采用多种网络方式。一个系统网络配置的好坏有很多因素:网络的可靠性、复杂性、网络数据交换的速率、网络传输的距离、还要考虑网络的性能价格比等等。

    六、 使用自动化控制网络的优点

    在自动化控制中使用网络的好处是很明显的:

 网络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在网络系统中,PLC主机与上位机之间,PLC主机与PLC之间的数据传递和数据交换都是在网络上完成,是以数字方式进行的,其抗干扰性,实时性都非常出色。

 减少中间环节,方便直接: 每台CPU下挂的I/O远程网能直接深入到现场控制点,通过网线可直接连接传感器、变送器,一次仪表以及交直流传动装置,还可以通过它的分布式I/O机架,对现场元件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

 维护方便,降低施工费用: 用通讯的方式替代原来的点对点连接,原来复杂的接线被简单的屏蔽双绞线所取代。大大提高运行可靠性,降低安装、维护费用。据统计,采用网络方式,可减少3/4的电缆数量。同时由于接线减少,故障点随之大大减少。

楼主:
采用通讯方式可减少信号衰减。由于信号在网络上是以数字形式传递的,所以衰减较小、抗干扰能力较强。

 模块化结构,易于维修更换,备品备件通用。

   七、 自动化控制网络的发展

   现在自动化控制网络也向集中管理,分布控制的方向发展。既整个系统设置一台大容量的服务器,通过网络与每个可编程控制器PLC连接起来,系统的管理和数据交服务器完成,而控制由可编程控制器PLC来负责。比如AB公司的ProcessLogix产品就是现在自动化控制网络的一个代表。

     ProcessLogix 是ROCKWELL AUTOMATION最新推出的基于批处理、 过程控制、 SCADA应用的开放的控制系统

。ProcessLogix 系列产品的核心是性能强大的基于MICROSOFT WINDOWS NT服务器/客户机系统结构。ProcessLogix系统集成了全新的高性能混合控制器,先进的工程师工具和开放的控制网络。ProcessLogix集成的最新的技术包括:

 集成高速自动的数据共享、报警管理、人机接口功能、历史数据采集和自动报表生成功能的基于MICROSOFT WINDOWS NT 的服务器;

 简洁的混合型控制提供真正的集成控制功能;
 面向对象的组态、开发工具能快速简便地创建可重复使用的控制策略

 CONTROLNET提供开放的控制网络;
集成安全的INTERNET浏览器功能能提供在线文档和支持。

    地址:武汉青山和平大道947# 武汉科技大学信息与工程学院 120#信箱 邮编:430081
             或武汉青山红钢城15街87门10号 邮编:430080
    电话:86347398   小灵通:62556335  E-mail:yuanxiwuwww@21cn.com

网友A:
不知道想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B(2006-04-23):
大哥帮帮忙吧
s7-200系列 CPU 224 CN ,软件MICRO/WIN V4.0,在传输数据是能够把数据块和
系统块传输到PLC中,当传输到程序块时就提示”非致命的错误“
爱我的专业--自动化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