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我单位的 变送器(rosemount-10———40pa
由于其周围震动较大,安装变送器的 座也有些震动,现在已经将其中的一段剧掉,并用橡胶管连接,但读数显示波动很大30-50%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减小读数变化幅度。

网友A:
你说的具体点。是环境造成的还是仪表本身还是被测参数波动大

楼主:
环境影响....风机震动...还有安装基础不好.

网友B:
压力量程太小,只能解决震动问题才能稳定,还有可以调大变送器阻尼减少变化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