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小弟近来用VB-MSCOMM控件编写串口通讯程序,与OMRON C200HX通讯时遇到一些问题:
       需要在多窗体下使用MSCOMM,运用事件响应进行读操作,用命令帧形式进行写DM区操作..
请问:::::能用事件响应方式进行写数到PLC么?????
 ,
请问::::*******在VB程序中必须一个串口就对应一个MSCOMM么

     如果是的话,如何在多窗体环境下运用MSCOMM.,且该如何处
理.(急)我做的程序单个画面调试均正常但把多个窗体放到一块就报错了.

望给予帮助!!!!!!!!!!!!

楼主:
请指教:对于一个串口通讯,,(仅针对COM1),在一个VB程序中,在各个窗体下是否就使用一个MSXOMM,还是每个窗体都使用一个MSCOMM,我我程序在单个窗体下调试都可以.,,,但把多个通讯窗体放到一块,,当从一个窗体进入到下一个窗体时,,就报错了,,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我刚用C#做这方面的,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