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6G5 90KW报警

楼主(2006-03-24):
我有一台616G5  90KW 变频器一上电就出现OPE01.  改O2-04参数也修改不起来,一改就死机.求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这是操作器通讯故障,你可以试着把操作器的插头等通讯线重新检查一下,也可能是主控板有问题.O2-04应该不会修改的吧.若是有改变的话,肯定在一开始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以上尽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