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4):
现有一变压器,运行在二档6000/400V,由于负荷的增加,二次电压较低,需提高二次电压,请问该如何调整?是调至一档还是三档?谢谢

网友A:
一般是三档,试试看最简单了

网友B:
不知道,我也没有用过这么一个东西!

网友C:
三档,不过这最好是叫电力公司来调,如果自己调没有调好或是没有调过去那后果很严重

网友D:
一般的电力变压器,挡位越底变比越大.但也有的电力变压器挡位越底变比越小.

网友E:
电压高了往高调,低了往低调

网友F:
同意4楼的意见,没错。

网友G:
变压器名牌上都有的,看看就知道了,不知道是有载调压还是无载调压,如果是无载调压的话调完一定要做试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