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我现在有一台电机的过载电流不知道如何计算,请大家帮帮忙。额定电压:3300V、额定电流:240、额定功率:1100KW。最好能提供公式给我,谢谢!!!

网友A:
你用的颜色不好看清
数据好像有错

楼主:
你需要什么数据,我会尽快提供出来的

网友B:
什么样的电机?
鼠笼式还是绕线式?
他们的过载能力不一样.
一般超过额定电流即认为过载,
电机温度决定了他的安全运行.
即便没有超过额定电流.因散热条件不好,温度过高,也是不安全的

网友C:
还要看电机的过载倍数

网友A:
楼主按5、6楼的把资料和数据提供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