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请告诉一声ABB断路器4P带漏电的型号,是250A的?
还有如果用梅兰日兰的话,250A4P带漏电的型号怎么表示?
望知情者通露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施耐德手册,或者直接联系销售商

楼主:
谢谢!我查过好像没查到,因为我没有施耐德的报价表,以为在这里可以问得到就不想去问销售商,因为我一般都是用的三菱。

网友B:
NS250N TMD+VIGIMH 4P 250A   价格6505 还可以打8折呢    抵制日货

网友C:
日本低压电器应用蛮广的。可是很多假货。要少心哦。都是淅江产的。国产也不错啊。如果你那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话。漏电超电流也会跳的。

网友D:
抵制日货啊!!!

网友E(2006-05-12):
我是做三菱的,看到你们那么爱国的抵制日货我真的是不要意思再做了!、
可是工作需要的嘛,我该怎么办?

网友F:
S3N-250/R250 4P FF   ABB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