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请问我这里有变压器:315KVA2台.125KVA4台.其它:20-80KVA变压器10台.供电分布范围很广.高压计量.现在没有无功补偿.功率因素只有0.6
用什么方案?低压补还是高压补.负荷平时不大.都处于热备用状态.
我考虑315的变压器用低压自动补偿.再在高压加一组固定电容补偿.是否可行.高压补偿电容怎么计算??怎么做费用较少!!!

网友A:
一般用低压补偿就可以,好像也有高压自动补偿的装置

网友B:
一般用低压补偿就可以

网友C:
低压补偿比较方便,不需要通过供电局的同意;只需增加电容补偿柜

网友D:
要省费用高压补,要讲效果低压补。

网友E:
低压补不用供电局同意的。深圳对功率因率达到0。9的还有奖。对少到0。8的要罚钱。嘿嘿。

网友F:
共16台配变要是低压补偿那不是要16个补偿控制器吗?不现实。高压补偿估计效果不佳,因为它没法补偿你低压配电系统,因此建议你厂应对全厂供电系统进行整改,要那么多的小变压器干什么?把负荷全集中到2-3台配变,这样加低压无功补偿装置只要2-3套,即可提高配变使用效率,也提高了功率因数还可节省电费,不到一年本就回来了!

网友G:
要看具体情况,把容量大和负荷偏大低压补偿,再进行高压补偿。具体要看你厂准备投资多少钱,达到多大效果。

网友H:
联系我,有经验公式,QQ:190542200

网友I:
变压器太多了,最好采用高压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