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25):
各位同仁好,在下问一个问题:接电能表的电流互感器二次接线端K1,K2是一定按顺序接至电能表才行吗?还是只需电能表不反转,按K2,K1顺序至电能表就行了?请赐教。

网友A:
互感器的接法它上面有说明的你看下它的连接图,K1进K2出这个你应该是知道的了.搞反掉的话后果会怎么样我也没试过.千万不要颠倒接

网友B:
颠倒接的后果有人知道吗

楼主:
颠倒接电能表应是反转走吧。

网友C:
理论上应该是翻转,电流方向与原来的相反.感应磁场相反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