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主要是弄不清楚这个以个扫描周期他到底是囊个扫描的。

网友A:
按一下启动,然后再按一下停止,如此反复....
把电机的运行状态作为一个变量,几条指令就可以解决.

网友B:
好了   就这样了

网友C:
最简单的程序

网友D:
用一个交换指令就行.联系:13236596167.可帮你.

网友E:
a    i 0.0
     fp   m 0.0
     jcn  next
     an   q0.0
     =    q0.0
next: nop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