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if ([w:D0031]==25196)
{clear([b:LS020100])
[w:LS0200]=0
[b:LS020100]=0
[w:LS0008]=4
}
endif
if ([w:D0031]==12141)
{clear([b:LS020100])
[w:LS0200]=0
[b:LS020100]=0
[w:LS0008]=4
}
endif
if ([w:D0031]==20617)
{clear([b:LS020100])
[w:LS0200]=0
[b:LS020100]=0
[w:LS0008]=4
}
endif
if ([w:D0031]==24713)
{clear([b:LS020100])
[w:LS0200]=0
[b:LS020100]=0
[w:LS0008]=4
}
endif
if ([w:D0031]<>25196and[w:D0031]<>12141and[w:D0031]<>20671and[w:D0031]<>24713)
{[w:D0031]=0
[w:LS0200]=0
clear([b:LS010001])
set([b:LS020100])
}
endif

为什么我在输入正确的密码后不能转到第4页呢?

网友A:
就这么一点程序谁知道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B(2007-01-31):
if ( [w:LS1000]==5781 )//如果密码为5781
{
   [w:LS0008]=77          //画面就切换到基本画面77
   clear([b:LS020100])//清报警
   [w:LS0200]=0//清信息
   [b:LS020100]=0
}
endif

if ([w:LS1000]==2222)//如果密码为2222
{
   [w:LS0008]=3          //画面就切换到基本画面3
   clear([b:LS020100])//清报警
   [w:LS0200]=0//清信息
   [b:LS020100]=0
}
endif

if ([w:LS1000]==3333)//如果密码为3333
{
   [w:LS0008]=4          //画面就切换到基本画面4
   clear([b:LS020100])//清报警
   [w:LS0200]=0//清信息
   [b:LS020100]=0
}
endif

//如果密码不正确
if ( ([w:LS1000]<>5781) and ([w:LS1000]<>2222)  and ([w:LS1000]<>3333)  )
{
   set([b:LS020100])//弹出报警
}
endif

set([b:LS010000])
[b:LS020100]=0
[w:LS0200]=0
[w:LS1000]=0

[w:LS0200]=0

[w:LS1000]=0       ws 001   用来清密码

你看我的注解改就行了,多  ws 001 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