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位移精度达0.01mm的系统怎么设计呢?该系统只有x和z方向的运动,x方向位移量最大只有50MM,但它的位移精度要求达到0.01mm,z方向要求在x方向移动一定距离后,再向下运动大概100mm左右的距离,然后z向向下的方向保持压力40N,1秒钟的时间,z最后上移复位。x方向再移动一定的距离,然后z向再向下移动保压。如此循环。该系统怎么升级呢?该用什么设备呢?成本怎么样?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刚才忘了说,x方向移动的重量大概是3Kg吧,z方向就是压力测量设备,还有用什么设备测量它刚好达到40N呢?压力传感器还是?

网友A:
这机械的精度当然很重要了,丝杆的精度高一点就好了,0.01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测量是不是到了40N最好是压力传感器了,最直观了。
不知道你具体要求是怎样的,是要做机械还是编程,电气这个程序不是很复杂的,你可以联系我。
QQ 544125737

网友B:
我们也可以做
但机械我们不做的
只要你的丝杆精度高点,电气上我们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从接线图纸到程序调试完成都可以包办
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大约成本多少呢?

网友C:
整个系统我们可以做!需要起联系!

网友B:
成本主要是伺服驱动这块
具体我们可以私下可以谈

网友D:
我们也可以做
但机械我们不做的
只要你的丝杆精度高点,电气上我们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从接线图纸到程序调试完成都可以包办
需要可以联系
详情请登陆:http://www.lczdh.com
免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提供各种工控资料及专业技术培训
提供各种工控编程软件、编程及通信电缆

网友E(2006-04-30):
10微米加个普通的光栅尺做闭环就可以了,不算滑台,两路:1NM的马达+驱动+控制卡+光栅尺+数显成本约6000元

楼主:
能否给个型号的?

网友F:
用丝杆加步进,驱动器需要细分,最好再加一联轴器,控制部分不超过1000,如果不要显示的话500都可以了,1丝的精度很容易。关键是机械部分要好

网友F:
不要用什么伺服,光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