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5):
我公司想设计一套系统,要求是直接装在冲头上,冲头下来压下面的物体的时候,直接测量它的承受压力,大概是40N左右。要求测量到40N压力以后,它能把压力参数传到控制系统使冲头复位。对环境没有要求。

网友A:
用力传感器即可达到目的,MSI的Loadcell系列可实现冲击力的测量。
有兴趣可电:0755-83680810-818 刘工
                 liu_qinian@163.com

网友B:
这种传感器我们有,直接安装在头上,测量冲击力。simeonpu@163.com

楼主:
怎么不说详细一点啊?价位是多少啊 ?

网友C:
就是压强模块(称重),外形和安装方法而以。网上搜就有。出来的是电阻信号连接仪表就能显示。宇电仪表AI-708AV1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http://www.erdason.com  称重传感器  陶工
开拓创新,朴实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