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我刚接触变频器,单位用M440变频器,一个M440带二个15KW的电机,因工作要求需要经常手动改变速度,请问最好最快的方法是修改哪几个参数,具体怎样改?万分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手动设定频率阿

楼主:
不好意思,上次没有说清楚,不是只有一台M440变频器,一共有7台,带动13台电机,给定是从PLC统一给出的,我们要求速度一致,但的时个别不一样,(虽然给定一样)所以经常要手动在变频器上修改参数,我想知道哪几个参数?具体怎样修改?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B:
没用过M440,但应该是先把远程控制改成手动控制,然后在设定频率吧。

网友C:
看样子你的是PLC输出标准的电流信号-4--20mA
你可以将P2000的值改大,这样是整体的速度将提到,是高速变更高,低速也在以前的基础上提高!(要注意不要改的太高,不然要烧电机,略+10HZ没问题)
还有一种办法是改变P0757(给定模拟电流)和P0758(是P2000的百分比),-------P0759(给定模拟电流)和P0760(是P2000的百分比)的值,
将P0757和P0759的值提高,电机将变慢;反之,变快
将P0758和P0760的值提高,电机将变快;反之,变慢
<可以用两点的斜率看出关系>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楼主:
非常感谢五楼的朋友!!!我想在问您一个问题:情况和上面一样,只是所用的装置是6es70型的变频器,我想知道该调哪些参数,具体又该怎样调?小弟这厢先拜谢哪!!!

网友D:
6se70也可以修改对应于20MA的最大频率来做,但为什么不在PLC里做呢,将你的输出4-20ma电流乘以一个系数,此系数可随时改变,这样你就能在上层随时调节速度达到一致了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楼主:
我们的PLC和变频器是通过PROFIBUS进行通迅的,我以前也改过,效果也很好,不过我也很想知道在6ES70里面怎样来修改,你能帮我看看吗?另外还相问您一个问题:PLC传送和接受到的数据怎样才能转换成实际的物理量,如:PLC现在有受到一个数据为2990,我要怎样才能把它转换成实际的值?/mrp.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E:
首先你要测量一下2990对应的实际电流或电压值是多少,多测几组,因为是线性关系,你就可以求出比例因数,在PLC程序中编一个小程序完成这个方程式,就行了!不知你明白了吗?

楼主:
非常抱谦,最近有事没看您给我发的帖子。您说的对应的电流或电压值是指电机的实际电流或电压还是指模拟给定,如果是模拟给定哪有怎样测,(我们的装置给定是通过通迅给的)在PLC里怎样写这个程序?能告诉我吗?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