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谢谢好心人能告诉我

楼主:
就是P=UICOSY为什么多了个根号3 ?怎么来的 能讲讲吗?

楼主:
告诉我下好不 我查书没找到

楼主:
太难了? 这么多人没会的 ?///

网友A:
公式里用的是线电压跟线电流.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为根下3倍.

网友B:
三相用电设备的功率公式为p=√3*U*I*COSa。功率因素是衡量电网好坏的指标之一,也影响有功功率。所以说所有电机的功率公式都是一样的,不要误解了,三角星与星形接法的含意,如果电机上是这样标的,如:(Y/△)(380V/220V)其意思是说你的三相电源是380V的,就接成星形,如果电源是三相220V的就要接成三角形

p=1.732UIcos    u是线电压 I是线电流    √3=1.732

网友C:
相380V线220V     380/220=1.73      我就是瞎遍   呵呵

网友D:
是用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算出来的,现在用的大多数公式都是。

网友E(2006-04-26):
P=3*U相*I相*cos*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