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B程序

楼主(2006-03-26):
下面一段代码是实现登陆窗口,因刚接触,不知这个密码到底是什么?上怎样实现的?
Option Explicit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UserName Lib "advapi32.dll" Alias "GetUserNameA" (ByVal lpbuffer As String, nSize As Long) As Long
Public OK As Boolean
Dim txtSQL As String
Dim mrc As ADODB.Recordset
Dim MsgText As String
Dim miCount As Integer

Private Sub cmdCancel_Click()
Unload frmLogin

End Sub

Private Sub cmdOK_Click()
Dim i As Integer

   txtSQL = "select * from password where code = '" & txtPassword.Text & "'"
   Set mrc = ExecuteSQL(txtSQL, MsgText)
   If mrc.EOF = True Then
   m_passcode = 3
   txtPassword.Text = ""
       MsgBox "没有这个记录,请重新输入!", vbOKOnly + vbExclamation, "警告"
       txtPassword.SetFocus
   Else
           For i = 1 To 6
           strpass(i) = Trim(mrc.Fields(i))
           Next
         Unload Me
         frmindex.Show

     '    frmMain.Show
   End If

End Sub

网友A(2006-09-11):
这个密码是从数据库读出来的

网友B:
密码在password表里,字段名是 code 密码就在里面,这个是没有加密过的,很容易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