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我有一块s7-200 cpu224 的西门子可编程控制器,用编程器软件进行通讯,找不到它,无论怎样设波特率,也不行,用的是ppi通讯线,串口,port 0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是不是PLC的通讯口烧了。我想你有可在拔编程电缆的时候,没有关PLC电源或计算机电源。

网友B:
楼上的,你见过你的计算机串口拔插也要关闭计算机电源吗?
楼主,你的Micro-Win的通讯设置做过没?必须要设置为PPI通讯模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