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请教:自动程序的设计,过程是这样的,按一下启动后X0启动,5秒后Y2启动,Y1停止,X2有信号Y3启动,就是自动命令的应用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还有你是不是把你的问题写错了,你那没什么自动.
LD  X0
ANI T1
OUT T1 K50
LD T1
OR Y2
OUT Y2
LDI Y2
OUT Y1
LD X2
OUT Y3

楼主:
我的意思是要用到SLT的指令的,因为它有很多步,上面只是开头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