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我给用户安装了几台12Kw柴油发电机组,三相四线制,正常转速1500转,我想通过降低转速使相电压为220V用于水泵,电视机等220V电器,节省燃油,但不知是否行得通.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相电压就应该是220V吧,380的不多见

想降低电压可以不过柴油机速度不好控制

网友B:
频率达不到50HZ,对感性负荷不利。

网友C:
同行,为啥要降转述,发电机出来就有22ov电,v,u,w,为相线,N是中心线.v,N-22ov..w,N-220v..u,N-22ov......

网友D:
他的想法是为了节油,并且能220V输出就行了!这个吗,发电机好像还不能只发一相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