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拉丝机运用: 我用AB 的PF70系列的 7.5KW 变频(型号为20ACP015)带动7.5KW电机,电机额定电流为18.7A,正常运行时频率比较低,在十几赫兹左右, 电流十五安培左右,有时候变频器要过载跳闸,.看了说明书,变频器参数号28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为15A,是只读不能修改的,另外有个参数号为147,是负载的电流限制值,里面的原始值为33A,我搞不明白是受哪个限制.如果是后者,那是不该跳闸的,如果是前者,难道只能换变频吗??
我们以前也是用的7.5KW变频,不同的是以前的机械比和现在不同,以前运行时候频率稍大一点,现在频率低点,所以电流大了  我想能不能不用换变频就可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