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6):
我从网上下的说明书,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上没有压力上下限设定。
它应该靠什么来恒压的呢?
希望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A:
手册上的参数说明:4019-
4020

网友B:
参数设定

认为可以靠反馈信号最大值最小值的设定来实现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