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谁能帮帮我 ??[原创]

楼主(2006-03-26):
PLC上的+24 —24伏还有一跟信号线
用万用表怎么判断 哪跟是+ 哪跟是—的24伏 谢谢了

网友A:
可否说的再清楚些。一般不都是+24V,0V吗?旁边还一根地线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呀,不就一根24+,还有一个COM,还有一个接地,你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