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学者的心声

楼主(2006-03-27):
大家好,我是一个电工入门者,我想问大家几个个问题,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在实际中很多的电器图纸是台湾的,令我很是挠头,希望哪位老师告诉我一些台湾电器图纸中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
对于一些没有图纸电路如何修理,请传授一次额经验,谢谢了
我现在宁波,最好希望能当面赐教
谢谢了
我的电话是13586512965

网友A:
台湾图纸你最好就是只看图形,他们的符号基本还是国际标准的。
但是一看文字就晕了,电机叫马达,软件叫软体很是恶心,不要看

网友B:
我觉得最关键是先要弄清楚设备的动作顺序,有什么保护与联动等,再来对照图纸就会一目了然。至于台湾的名称与我们不一样,其实稍微琢磨一下还是可以理解的,祖先为我们造的汉字是诗词歌赋的最好载体,让我们享受语言的美,却也带来了不精确性让我们头疼一下。

楼主:
我记得以前在学校时老师和我们说过,看图纸要按照顺序分析它们的每一步动作,说个最简单的吧,比如说分析电机的自锁启动电路,就是
按启动按钮---km得电----主触点闭合----电机启动
                           ----辅助常闭闭合---自锁
简单的还行,复杂一些的电路,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就有些事倍功半,我想请教一下在熟悉电路上的一点经验,另外我还想学一些数控和变频器的应用什么的。若有人愿以收我为徒,请留个联系方式,定当重谢。

楼主:
哦,我i忘记说了,我现在在宁波!

网友C:
看图是基本功,看不懂再看,结合实物及其功能看,多看几次就看懂了。
无图纸电路的修理更能考验人的电子功底,当然也有一些规律可寻,比如零线断线烧毁了许多电器,在没图纸的情况下,一般均为电器电源部分损坏,我前不久就修了多台此类电器。又比如同样是保险管熔断,看保险管熔断的情况可大概判断损坏的严重程度,如保险管烧黑了,保险丝融化飞溅,甚至连玻璃也破碎了,那电路绝对存在严重短路,如保险管只是保险丝中间断了,管内很干净,估计是不严重的短路或只是电路轻微过流,电路有时根本没任何问题,类似经验在实际工作中多总结还有很多。
大多情况下电器是电源或功率器件容易坏。一点看法,见笑了!!!

楼主:
大家不吝赐教,我感激至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