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7):
各位,最近想买温控器,原先想买omron的E5□Z经济通用型,可是发现比较贵。
又想改用国产的,请问各位,国产的有什么同类替代产品嘛?品牌,或者型号都可以。

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用 OMRON的替代别的,我可以帮你,反过来我就帮不上了。因为我不知道~~~

楼主:
您如果是omron的,那不妨告诉我,E5CZ,E5AZ,E5EZ除了在尺寸上的区别?谢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