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7):
用了三菱的编程软件为读不出程序呢,而且只能将程序写进PLC,却不可以将程序从PLC读出来呢?
我用的是三菱的GPP编程软件,PLC是FX1N40MT的,但本身笔记本上的只有FX0N,FX1,FX2N.几个类型的.我几个都用了.就是读不出原程序..请问各位师傅.该如何是好!

网友A:
软件版本太低;

楼主:
那不是FX2N的可以读吗?它比FX1还低吗?

网友B:
FX2N先出,FX1N后出,知道了吧...

网友C:
下一个7.0版本的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