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7):
想请教各位,怎么样才能让计算机与RKC温控仪通讯?
现在我是这样连的:手提电脑RS-232>R232与RS485转换器>RKC温控仪,所有的信号线及电源都连接好了,就是按规定指令好象不能成功发送读写仪表内的数据.但都没成功.没有人知道?
请问有版主吗?

网友A:
我刚作通了一个温控表和计算机的连接,感触是: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总结如下:
1、研究透该温控表的数据通讯格式;
2、搞明白计算机传输的数据方式及串口设定;
3、先用一个通用的串口测试程序发单个命令测试,成功后再编写自己的程序。

祝好运!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答,你说的我都做了,可总是不通,

网友A:
先用一个通用的串口测试程序发单个命令测试,看是否成功。

网友B:
您的温控表是485串口的是吗?
串口设备转以太网口上网,您可以试下选择串口服务器,简单高效,而且成本很低,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包不会丢失,保证了数据安全。
http://pro.neutrontek.com/index.asp,中新创科的网页,专门研发生产串口服务器的厂家,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谨祝
商琪

网友B:
您的温控表是485串口的是吗?
串口设备转以太网口上网,您可以试下选择串口服务器,简单高效,而且成本很低,最重要的就是数据包不会丢失,保证了数据安全。
http://pro.neutrontek.com/index.asp,中新创科的网页,专门研发生产串口服务器的厂家,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谨祝
商琪
                                                           中新创科:王艳娜
                                                             E-mail:wyn@neutrontech.com

网友C(2006-06-09):
采用ZIGBEE模块,一直性解决RS485,RS232电缆链接的麻烦。数据是“透明”传输。

欢迎有兴趣的设计人员和我联系,我们能提供完善的设计支持服务。方案是FREESCALE半导体公司(原来MOTOROLA半导体)

renxuan_zhou@tom.com
                 诚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