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科班”与“非科班”到底差距在哪里?

楼主(2006-03-27):
各位前辈,在下是学电气自动化的,算是“科班”吧(但在下不才,忝列其中)我觉得学了四年,到真正工作的时候还是什么都不会,这很让我郁闷,是大学没教好还是我没学好?我想会有不少人跟我有同样的感受。有时候打开柜门电气元件都不认识(上学时实验用的延时继电器还是机械的带一个转盘的那种,TMD毕业后我就再没见过谁有过那东西)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们:上过大学的(所谓的科班出身)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没上过大学自学成材的师傅们觉得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在下发此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请“科班”和“非科班”出身的师傅们能在此坦诚地交流一下。有十几年经验的老电工,工资还比不上刚工作几年大学毕业生么?

楼主:
没人~ 自己先无耻地顶一下吧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呵呵,学校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啊.我是从电工开始做的.现在在学PLC,觉得没念好书真的是太后悔了.不过没有后悔药啊,至少你们出来有文凭啊,有敲门砖啊.我从去年4月就开始找工作了,想回杭州工作,可是俺没有文凭人家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我个人觉得我不赖.兄弟找份工作多学着点把.靠做是不会发财的,关键时候看准机会自己当老板

楼主:
……敲门砖……四年学费买块砖……

楼主:
DCS——Direct Control System?
能再具体讲一下么?

网友C:
在连续型流程生产自动控制(PA)或习惯称之谓工业过程控制中,有三大控制系统,即PLC、DCS和FCS。可编程序控制器(PLC) 分散控制系统(DCS) 现场总线控制系统(FCS)

DCS或TDCS基本特点
 (1)分散控制系统DCS与集散控制系统TDCS是集4C(Communication,Computer,Control、CRT)技术于一身的监控技术。
 (2)从上到下的树状拓扑大系统,其中通信(Communication)是关键。
 (3)PID在中断站中,中断站联接计算机与现场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
 (4)是树状拓扑和并行连续的链路结构,也有大量电缆从中继站并行到现场仪器仪表。
 (5)模拟信号,A/D—D/A、带微处理器的混合。
 (6)一台仪表一对线接到I/O,由控制站挂到局域网LAN。
 (7)DCS是控制(工程师站)、操作(操作员站)、现场仪表(现场测控站)的3级结构。
 (8)缺点是成本高,各公司产品不能互换,不能互操作,大DCS系统是各家不同的。
 (9)用于大规模的连续过程控制,如石化等。

网友C:
DCS系统的关键是通信。也可以说数据公路是分散控制系统DCS的脊柱。由于它的任务是为系统所有部件之间提供通信网络,因此,数据公路自身的设计就决定了总体的灵活性和安全性。数据公路的媒体可以是:一对绞线、同轴电缆或光纤电缆。
  通过数据公路的设计参数,基本上可以了解一个特定DCS系统的相对优点与弱点。
  (1)系统能处理多少I/O信息。
  (2)系统能处理多少与控制有关的控制回路的信息。
  (3)能适应多少用户和装置(CRT、控制站等)。
  (4)传输数据的完整性是怎样彻底检查的。
  (5)数据公路的最大允许长度是多少。
  (6)数据公路能支持多少支路。
  (7)数据公路是否能支持由其它制造厂生产的硬件(可编程序控制器、计算机、数据记录装置等)。
  为保证通信的完整,大部分DCS厂家都能提供冗余数据公路。
  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性,使用了复杂的通信规约和检错技术。所谓通信规约就是一组规则,用以保证所传输的数据被接收,并且被理解得和发送的数据一样。
  目前在DCS系统中一般使用两类通信手段,即同步的和异步的,同步通信依靠一个时钟信号来调节数据的传输和接收,异步网络采用没有时钟的报告系统。

网友C:
管他科班不科班,英雄不问出处
要做得出东西来就是强人

楼主,咱多在论坛里逛逛,长见识不少的

而且,现实中
咱“科班”能在“非科班”那淘到真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