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7):
设计电梯为四层办公楼用的交流电梯,额定载重为1000Kg。其动作过程如下:当设备检测到起动信号时,电动机开始从0Hz到50Hz开始起动,根据舒适感的要求,起动时间在3S左右,然后维持50Hz的速度一直运行,完成起动及运行段的工作。当电梯运行到距本层位置1.6m处时,换速信号到来,PLC撤消高速信号,同时输出爬行信号,此时爬行的输出频率为6Hz。从50Hz到6Hz的减速过程在3S之内完成,当达到6Hz速度时电梯停止减速,并以此速度爬行。当平层信号到来后,PLC撤消爬行信号,同时发出停梯信号,此时电动机从6Hz减速到0Hz,电梯停梯,同时通过PLC抱闸及自动开门;一定时间后,电梯自动关门,关门到位,电梯从各种呼梯信号和当时的运行状态综合分析后,根据省时、高效的原则确定下一个工作状态,再重新起动,重复上述类似的过程。电梯一次完整的运行过程,就是曳引电动机从起动、匀速运行到减速停车的过程。PLC接收来自操作面板和呼梯盒的召唤信号、轿厢和门系统的功能信号以及井道和变频器的状态信号 ,经程序判断与运算后实现电梯的集选控制,PLC在输出显示和监控信号的同时向变频器发出运行方向、启动、加速、减速、运行和制动停梯信号。

有图更好
如果哪位大虾有的话请发我邮箱:lare1790@163.com
在下感激不尽了~~

楼主:
系统对电气控制的要求。
  1.拖动系统
   该电梯采用交流拖动,升降电机为变频调速电动机,具有正反转运行及调速运行;门电动为一台0.125kW的交流电动机,具有正反转,开关门时具有缓冲装置;电梯运行速度为1m/s。
  2.设计要求
  (1)要求主电机调速功能由变频器完成,逻辑控制部分由可编程控制器(PLC)完成。PLC负责处理各种信号的逻辑关系,从而向变频器发出起停等信号,同时变频器将本身的工作状态信号送给PLC,形成双向联络关系。
  (2)电梯工作状态分自动,司机,检修三种运行状态,电机的上下行,开关门同样设有自动和手动部分。
  (3)厅门及轿厢内应有操作面板及相应运行指示,应设层楼及方向指示。
  (4)电梯要求设置优先服务层,要求具有开机延时自检、自动定向、顺向截梯、反向保号、外呼记忆、提前换速、自动开关门、停梯消号、自动达层、检修慢速及无信号自动停机等功能。
(5)有下列安全保护措施:
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
超载、超速和欠压保护;
当相序发生变化时,能进行相序更正;
关门时能保证人的安全;
具有相应的报警机构。

网友A:
这么简单的,搞电梯的都会弄吧.

网友B(2007-06-17):
给我发份PLC交流变频电梯设计好吗??谢谢各位了小弟做毕业设计!!
我的邮箱是shayunxin17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