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7):
各位前辈大家好,有个PLC新手问题,就是三菱FX的电脑连接线是不是和松下FP一样,可以通用?都是串口转九孔?当然要相应软件.我现在用一个三菱FX的,又有一个松下FP的,但没有接口资料不敢接,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完全不一样;
都是专用的;

网友B(2008-02-27):
找供应商买一个吧。都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