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指令问题

楼主(2006-03-28):
三菱PLC中,寄存器,计数器.作用分别有什么不同.在梯形图如何表示呢?>
看了编程手册,只是提了下,不太清楚.麻烦师傅给指点,
还有个问题,就是怎么有时候看到Y0等做为马达输出的怎么也画在输入端呢?

网友A:
你在输入端看到的是线圈还是触点?

楼主:
不知道,怎样区别是线圈还是触点呢?

网友B:
三菱PLC中寄存器用D或V表示.计算器用C表示.输入点有线圈一般表示自锁.

网友A:
----||---- 触点
----( )---- 线圈

不能说输入点有线圈。线圈是线圈,触点是触点。不能混淆。
低压电器中的中继和接触器所带的触点是有限的,但PLC中的“中继”和“输出线圈”所带的触点可以理解为无限的。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直指导,谢谢!
收益非浅!鞠躬先!那如果是自锁的话,那输入端是否可以画----( )----.不可以的吧!谢谢了!

网友C:
输入端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