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8):
想了解一下一部PLC控制器由那些部件组成的?分别有那些功能啊?
一般都是怎样来区分输入输出点的多少呢?请各位大侠指导下我这菜鸟

网友A:
是由三部分组成,CPU,可编程的存储器及I/O三部分组成,他们通过系统总线相连.
I/O点的总数是一定的,是CPU的寻址能力限制的.CPU可以是通用CPU 如80286,80386,AMD等只不过是系统程序不一样.

楼主:
受教了  谢谢大侠

网友B:
是五部分吧,CPU , 存储器 , I/O接口 , 电源 , 编程器

初学者,书上是这么分的~~~~

网友C:
书上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几乎书上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