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模块

楼主(2006-03-28):
各位大侠,一般485和232数据的传递,要一个485转232模块就可以,那232转485的信号是不是 还要一个转换模块呢?还是一个模块就可以搞定???在线等

网友A:
应该是分开的,我有232-485的模块。simeonpu@163.com

楼主:
是分开的吗 我看他们的模块说明上是这么说的,输入信号是232的,还有输入信号是485的

网友B:
232转485 和 485转232 是一样的.

网友C:
一般都是双向的

网友D:
我用的都是分开的,不知道有没一起的!

网友E:
MSN:itlintian@hotmail.com
232/485是一互相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