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8):
ComCapture V2.0比 V1.0版增加了如下功能:
 1.串口参数配置保存功能;
 2.串口调试中单帧、多帧发送数据的保存功能;
 3.改进了软件的内部通讯流程,减少了数据传输延时,对USB转换的串口处理更稳定。

     欢迎大家登录 www.chinahmi.com (www.jumboshen.com.cn) 网站的"技术服务"下载该软件及使用说明 !!!

楼主(2006-06-19):
ComCaptureV2.0串口软件用于HMI和PLC连接调试的方法

一、 前言
自动化控制设备中常用到人机界面(HMI)和PLC组成的系统,开发者在HMI和PLC的连接调试过程中常需要使用基于PC 机Windows平台下的工具软件对HMI及PLC的程序进行修改;当某些HMI画面组态软件没有“在线模拟”功能(大多数文本HMI软件)时,开发者就必须频繁交替拔插PC、HMI及PLC三者间的通讯电缆。由于电缆拔插时还需关闭所连设备的电源,使得开发调试工作及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此介绍一种利用运行于PC Windows平台下的“ComCaptureV2.0串口工具”软件来进行串口通讯“虚拟”连接的调试方法,从而避免开发人员在串口设备调试过程中频繁地拔插通讯电缆。(以下说明以三菱PLC和POP-HMI文本人机界面为例)
二、 方法原理及使用步骤
1、硬件连接原理如图(一):

图(一):硬件连接示意图

PLC和HMI分别连接在PC机的两个串口COM1、COM2上,PC机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98以上。

2、本文中所用的软、硬件清单:

带两个串口的PC个人计算机
POP-HMI文本人机界面、POP-HMI与PC的串口通讯电缆
三菱FX系列PLC、三菱PLC与PC的串口通讯电缆
ComCapture V2.0串口工具软件
POP-HMI画面组态软件JB-HMI V2.6
三菱PLC编程软件FX-PCS

3、使用步骤如下:
第一步:硬件连接操作
将工程所需的三菱PLC及POP-HMI小型人机界面如图(一)分别接至计算机的两个串行端口COM1、COM2,然后给两个串口设备上电。( 注意:严禁带电拔插串口的通讯电缆 )
第二步:对PLC和HMI操作
A) 用三菱PLC编程软件将已编辑好的PLC程序由串口COM2下载至PLC,然后断开三菱PLC编程软件与PLC间的串口通讯连接(使编程软件和PLC之间的处于脱机状态)。

B) 用JB_HMI画面组态软件将编辑好的HMI工程文件由串口COM1下载至POP-HMI文本中。

第三步:打开同一Windows平台下的ComCapture串口工具软件
屏幕弹出如下图(二)所示画面:

第四步:软件选项及参数设置
A) 选择ComCapture软件的“协议捕获”功能项。

B) “串口配置”项:在“端口号”和“设备名称”下,填写准确的串口号和连接在该串口下的设备名称。

C) “通信参数”项:在“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码”等选项中选择三菱PLC和POP-HMI互相通信的参数值:“9600、7、1、偶”。

D) “显示方式”项:勾选“不显示”。如不选中“不显示”项,则在软件右侧的空白区域内将显示PLC和HMI之间的通讯信息数据值。且随着通讯时间的增加,显示的数据越来越多,最终将影响通信的速度。如果选中“HEX”选项,PLC和POP-HMI之间的通讯数据将以十六进制数显示,以方便使用者查看。

E) “串口控制信号”项:按PLC的串口信号实际情况选用;三菱PLC选取默认方式,无需选中。

F) “数据保存”:默认为不保存。如需保存通信过程的数据,选择“启动”,捕获的数据将被保存。数据文件的保存路径和文件名默认为ComCapture软件安装目录下的ComCapture.txt,也可以自行更改保存路径及文件名。鼠标移至默认路径上,点击左键,输入文件名,即可输入新的保存路径和文件名。
第五步:程序调试
A) 在ComCapture软件画面的右下方中,用鼠标点击“启动捕获和显示”项。此时如果通讯参数设置完全正确,通过PC上的ComCapture串口软件,将在PC串口COM1和COM2之间搭接一条“虚拟电缆通道”,而分别连接在COM1、COM2口的POP-HMI和三菱PLC将通过该PC软件虚拟通道进行间接的通讯连接;这就避免了直接用通讯电缆连接PLC和HMI设备给调试带来的不便。

B) 测试使用POP-HMI和PLC的功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如果POP-HMI或PLC的程序达不到设计要求需要修改PLC程序或POP-HMI工程文件,您只需鼠标点击“停止捕获和显示”,COM1和COM2口即处于通讯断开状态。然后根据设计要求分别对PLC或POP-HMI进行程序修改,并回到第二步进行操作。

C) 程序修改完毕后,您只要再次回到第五步,点击“启动捕获和显示”项,即可调试修改后的PLC程序或POP-HMI工程文件。如果还要修改PLC和POP-HMI的程序,那就再次点击“停止捕获和显示”。如此反复,直至调试工作结束。
三、结束语
   在三菱PLC和POP-HMI连接调试中,使用PC Windows平台下的ComCapture串口工具软件,在PC的COM1和COM2两个串口之间建立了一个虚拟的电缆通道,间接的连通了COM1和COM2上的两个串口设备(HMI和PLC);使得开发者可以在不必频繁拔插串口通讯电缆的情况下,任意修改不满足要求的HMI或PLC程序,极大的简化了开发者的调试工作。由于ComCapture串口软件具有串口通讯数据显示和存储功能,使用者还可以利用此功能对两个串口设备的通讯协议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到该通讯协议的完整资料。

图上不来,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