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动机

楼主(2006-03-28):
变频电动机可以把频率调到5HZ或者以下吗?

网友A:
不可能的.~~!那样电机就转矩,很小拉~~!!达不到使用效果

网友B:
0~400HZ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变频器中有的型号,有低于5赫兹以下运行的补偿方法,请慎用之.

楼主(2006-06-15):
谢谢各位的关注
是不是变频电机可以调到5HZ 以下的,好象是可以的,不过那样的话电机可能就受不了

网友D:
电机要定做的    我有使用过。

楼主:
那是经常使用的吗?
我们公司用的是变频电机,不过 不是经常用的,HZ太低了
我们用他只是它的调速比一般的电机调速范围大
我们也没有用到那么低的频率。

网友E:
应该可以的.怎么要这么小的频率啊!

楼主:
也不用那么小的了
只是现在想问问而已了
平时我们都用20--50HZ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