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28):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包括通用变频器的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两个方面,选择的原则是:首先其功能特性能保证可靠地实现工艺要求,其次是获得较好的性能价格比。
通用变频器的选型依据和方法如下:
1、基本原则:选择通用变频器时,应以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和负载特性为依据选择变频器的额定容量。
2、在选择和使用变频器前,应仔细阅读产品样本和使用说明书,有不当之处应及时调整。
3、变频器输出端允许连接的电缆长度是有限的,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或控制几台电机时,应采取措施抑制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并应放大一、两档选择变频器容量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选择安装输出电抗器。另外,在此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控制方式,并且变频器无法实现对电动机的保护,需在每台电动机上加装热继电器实现保护。
4、对于一些特殊应用场合,如环境温度高、海拔高度高于1000米等,会引起变频器的过电流,选择的变频器容量需放大一档。
5、变频器用于控制高速电动机时,由于高速电动机的电抗小会产生较多的谐波,这些谐波会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增加。因此,选择变频器时,变频器的容量应比带动普通电机时容量选择稍大一些。
6、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电动机的最大运行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另外,在运行中进行极数转换时,应先停止电动机工作,否则会造成电动机空载加速,严重时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7、通用变频器用于防爆电动机时,由于变频器没有防爆性能,应考虑是否能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
8、变频器用于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传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润滑油润滑时,在低速范围内没有限制;在超过额定转速以上的高速范围内,有可能发生润滑油欠供的情况,因此,要考虑最高转速容许值。
9、通用变频器用于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应注意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与普通异步电动机相比,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绕组的阻抗小,因此容易发生由于谐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
10、变频器用于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会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动机额定电流。
11、通用变频器用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及油泵等有功率峰值的负载,有时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择变频器可能发生因峰值电流使过电流保护动作的情况。因此,选择变频器的容量时应选比工频运行时的最大电流稍大的电流作为选择变频器容量的依据。
12、变频器用于驱动潜水泵电动机时,因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通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其额定电流要大于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13、通用变频器用于驱动罗茨风机或特种风机时,由于其启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14、通用变频器不适用驱动单相异步电动机,当变频器作为变频电源用途时,应在变频器输出侧加装特殊制作的隔离变压器。因为当普通变压器工作在高于50HZ及波形失真的情况下时,其铁心损耗和涡流损耗、温度会大幅提高,导致使其发热严重,并进一步带来绝缘降低、啸叫等。
15、选择的变频器的防护等级要符合现场环境情况。否则现场环境会影响变频器的运行。
16、如加速时间有特殊要求时,应核算通用变频器的容量。
17、对减速时间有特殊要求时,如果内部制动功能不能满足要求,应在外部加制动电阻制动,并要根据需要对制动电阻的大小进行计算。(欢迎登陆:http://www.wxw120.com
http://www.zzwtwx.com/article.asp?id=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