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6-03-28):
各位前辈.我想求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三相电表 一相是70A 一相是125A 一相是70A 哪我的用电量是多少千瓦时吖.是怎么算的呢.请指教一下

网友A:
220*70+220*125+220*70=58.3KWh

网友B:
220*70+220*125+220*70=58.3KWh
回2楼的朋友,有这样的算法吗?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算法。。。

楼主: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是怎样算呢.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20*70+220*125+220*70=58.3KWh
我认为纯阻性负载可以这样算!

网友E:
对于三相有功电表,应用分解出的正序电流分量进行计算.

网友F:
你没装三相电度表吗?三相电度表有显示的。